onda主板供电故障

楼主(2008-11-26):
onda主板供电故障 cpu供电只有0.975v,其他正常,电源控制ic 是sc2643vxts ,请问那里问题,谢谢!图如下:

网友A:
这块板我修过哦..你要测一下1.5V有没有..没有的话量一下CPU到北桥的AD线

网友:
在什么主板才有VID线。。VID有什么做用。电压是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我修过哦..你要测一下1.5V有没有..没有的话量一下CPU到北桥的AD线

你好,你说是地址,数据线吧,有的,

网友B:
这种电源IC
如果上老假负载
电压就是0.9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IC
如果上老假负载
电压就是0.98V左右
我上真cpu量也是0.98v左右,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把SC1158和场管分别换一下

网友C:
有的主板......上一些不支持的 CPU...会有 0.9X..来保护的....希望你不要错误在这里..

网友:
10楼说的可能也有道理!莫错在关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主板......上一些不支持的 CPU...会有 0.9X..来保护的....希望你不要错误在这里..

同意以上的看法

网友:
我顶啊   楼主说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主板......上一些不支持的 CPU...会有 0.9X..来保护的....希望你不要错误在这里..

确实有这种情况,但p4 cpu 2.4  有1.3几v,还是低了,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电容有爆浆的吗,G极控制电压是多少,CPU上的合适吗,管可有失效的~~

网友:
IC旁边的贴片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SC1158和场管分别换一下

SC1158是单相供电ic 我的3相供电,供电ic 是sc2643vxts但是没有元件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SC1158是单相供电ic 我的3相供电,供电ic 是sc2643vxts但是没有元件换。

这是我们维修成功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
我换了sc2643vxts还是同样的现象,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
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如R560排阻。。查一下看正常否。不行按压U座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