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英代工648-M7跑00

楼主(2008-11-26):
清华同方精英代工主板:S648C0+S964LA2(648-M7),修了好多天了,目前没有任何思路了,上假负载测CPU核心电压1.11V,复位1.23V,时钟0.35V,其余复位正常,上真CPU跑00,南北桥供电正常,测CPU座与北桥的AD线均正常,南北桥间AD线正常,换8705F(从好的主板上拆下的)的I/O故障依旧,刷BIOS故障依旧,吹COM口IC  GD75232两个故障依旧,吹网卡IC故障依旧,加焊CPU座故障依旧,检查发现CPU座旁边有一个三针的插针(见图中1处),旁边写CPU_J1,不知其干什么用的,要不要加个跳线什么的,另外测图中2处的MOS管处三脚电压为G1.21V,D1.84V,S2.33,不知是不是正常,请各位大师帮我看看,图中1,2处是不是正常,下面怎么办?谢谢

网友:
上真U后电压多少,如果电压应该正常。可以按压U座看有无变化。

网友:
可能是你的南桥的问题啊,你得查下子南桥.

网友:
上真U后电压1.43V,应该是正常的呀,用手压CPU座无变化

网友:
从IDE接口及从PCI接口测南桥对地值均没有发现异常,用手压南桥也无变化

网友:
精英这块板故障几乎都是cpu座空焊,也有时候会跑d1。

网友:
就是精英的板子,遇到CPU坐的比较多

网友:
嗯,加焊了CPU座还不行,是不是我加方法不对,请问怎么加焊CPU座呀,我是用HHB-630风筒加焊的,不是用风枪,哪位大侠指定一下!!

网友(2009-02-17):
我也有一片,和你说的一摸一样,也没地方下手了,。

网友(2009-03-22):
我的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样的 我也修到你这个地步了 久是没加焊U座  用工具看U座是好的 我也无法下手了

网友(2009-06-07):
是不是频率不对啊?

网友(2009-11-07):
我也有一块和你的差不多 只是上真u电压是1.58v 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2009-12-22):
你图中标2号的MOS管 我测量是1.2V,北桥供电好像没有2.33V的 ,你的要是2.5V还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