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显示器忽亮忽暗求救啊

楼主(2008-11-26):
有一台788DF显示器忽亮忽暗
电路板和尾板全补焊了。
供电50V,行电压121V,光栅—26V,尾板80V,G2,175V 没有跳变的电压啊
帮忙解决啊,机器是2007年的

网友:
你把  板子洗一下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高压包

网友:
板子洗一下看看?不理解你的意思啊

网友:
不 理解啊 . 清华同方  有批机子就容易出这个问题   开机光暗  但是一热机就出现 回扫线 . 就是主板上有漏电影响的. 用酒精清洗 以后就好了..我想你这个 也许也是这样

网友:
788的显示器,用起子什么的,碰尾板的电路板可能会出现时亮时暗的故障
但是正常的,后来发现你无论怎么拍尾板的正面都不会出现问题
用起子碰尾板,能引起加速级的电压变化
造成时亮时暗,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加速级接管座那里有个2000V的电容 换掉就能解决  呵呵 修过很多个788DF 都是这个故障和原因

网友:
wenxing 你说的情况,
没有这种情况,我拍尾板,没有发生变化的,
还是忽暗忽亮的,

网友:
行输出管 兄弟:

加速极的电容,和G1的电容,我互换了一下,还是没有变化的,
(两个电容都是1000V的电容)

网友:
行输出管 的兄弟:
你是我师傅呀,显示器弄好了。师傅哪里发财啊,
怎么联系。我的QQ849700388

谢谢你了。

网友:
师傅不敢当 共同进步嘛 其实有些东西是靠经验积累 不用谢了 哈哈

网友(2009-11-06):
我也去试试看

网友:
我的飞利铺15寸的换了哪个电容还是不行啊。加速电压在300多左右跳变

网友:
788DF有个通病  你给视放IC那两个螺丝用力打紧一点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个 反之那个显示器用一会暗又亮或者有一会出现有回扫线 就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