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搞了两天了修不出来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11-26):
一块ASROCK 型号K7S8XE 开机跑00 无核心电压 测储能电感对地阻值09,测MOS管下管也是09,以为把把有MOS管都换掉,原MOS管70L02,再测电感还是09,把主电源管理ICL6916D也换掉,本想找6916D电路图但找完了网站也没找到,上电还是跑00测电感还是09,于是又换掉铺电源管理IC ATTP0343再上电还是跑00,测MOS管的G极无电压,跑线路G极受主电源管理IC控制,但主电源管理IC是好的无输出控制G极的电压,电感对地阻值还是09,认为有电容被击穿,测电容有两个是09阻值与电感阻值一样,管不了把CPU座周围的所有电容都换成是新的,测电感阻值还是09,考虑到可能贴片电容有损坏但电容基本正常啊,最后考虑可能是CPU无VID电压到主电源管理IC使电源管理IC无控制PWM电压输出,理论上应该是3.3V控制五个电阻再到CPU座,看CPU座周围有4个681排阻,测用欧姆档在路测它阻值也正常没发现什么....晕了,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先别测CPU的供电啊..内存啊..上拉啊..也要看看的啊..

网友:
SIS的芯片组.测内存 NB AGP供电如都正常,刷BIOS!

网友:
AGP主供电1.5V正常时钟复位正常,内存供电时钟正常,通过测内存阻值北桥也肯定没问题,BIOS从别一样的好板取来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你测的是CPU的对地阻值,9很正常,你拿掉CPU阻值就上来了

网友:
无核心电压能正常的复位吗????
先上假负载看电压出来不,还有你测到的电阻9是正常的上U的阻值

网友:
安静静说得对,我做错了,我把CPU座周围的贴片电容都去掉了....晕,不知道还能不能救活,谢谢~~这板能复位的

网友:
上电无CPU电压,估计是VID供电这边没电压,明天换排阻试试..有结果公布

网友:
测该点对地电阻的时候
不要上CPU 和假负载

你说的09是9欧吗?
换个档位测一下

网友:
http://data.eeworld.com.cn/part/ ... CTRONICS_L6917.html
L6917 (查过资料有人说是一样的

此板L6916易坏,先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