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25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08-11-26):
请问一下高手...一片工包板跑25会是什么问题呀??BIOS写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没认到显卡啊..显卡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你接上显示器看看..有可能已经显了哦

网友:
是集成的..我接了显示器不显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C5%DC25
连接里有一堆跑25的

网友:
25是 显卡不好 集成显卡的话应该是北桥不好

网友:
显卡有问题.....换张显卡...:

网友:
北桥不良吧?

网友:
显卡,还有显卡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