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半部正常,下半部压缩无显示

楼主(2008-11-26):
该机是MGA的15寸,接机故障是一条亮线,换TDA8172和1脚的10Ω电阻后成上半部正常,下半部压缩无显示!测各脚电压如下:1、1.3V 2、13.5V 3和4脚0.6-0.8V 5、1.8V 6、12V 7、1.1V,求教思路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场块负压供电那路有问题,你看一下有没有负压供电限流电阻,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