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A的路由可不可以用12V500mA的电源?

楼主(2008-11-26):
路由是cisco linksys WRT160N 无线四口路由 .好像是一个高端路由... 支持802.11n协议.
但是我想我只是把它当有线路由用.就像80元那种用. 那是不是比较不耗电? 可否用500mA的?
我刚来的~~搜到这里.有发错请见谅!
耗电

网友:
一般要配比额定电流大 1.5-2倍的电源。
你的路由器是 1A的 要配 1.5A -2A的较为合适。
500MA=0.5A,小了点,工作会不稳定。

网友:
如果你的电源具有15W以上的功率,你可以用一只7812三端稳压集成块改装就行了。

网友:
不是12V 1A的就是对12V 1A的吗?
我看其它路由,猫 都是设备多少,电源就用多少的哦?

网友:
电源不会去供外部设备,只管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