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537CR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11-26):
在一片祺8IA915GE主板上,在内存旁边.有一个四方形的ISL 6537CR.不清楚是什么芯片.

网友:
ACPI Regulator/Controller for Dual Channel DDR Memory Systems

就是说 给双通道DDR内存系统做ACPI供电和控制的芯片.

引脚图

内部图

典型应用

网友:
哇塞~张先生真是收藏很多啊。我在百度上找也没找到什么的.....收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