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5V、-12V偏低,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11-26):
一个长城300P4-PFC电源,由于风扇损坏,造成内部温度过高,断了保险丝,爆了初级300UF和后级输出一大片电容,烧了3V输出的电阻,换了后能正常输出了,可是空载下-5V和-12只有-3V和-9V,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对硬件有什么损伤?
原因
长城
电源

网友:
空载是测不准的。将+5V和+12V加负载试试多半就正常了。另外,那个3.3V的假负载阻值你可能用大了或没用。

网友:
没关系 -5 -12 已经不用了,上到机子上再看正常否

网友:
肯定会造成对硬件的损坏咯!!!!!!!!!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