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主板才有VID线,VID有什么做用

楼主(2008-11-26):
在什么主板才有VID线。。VID有什么做用。电压是几V。
主板

网友:
VID是主板识别CPU的信号
CPU告诉主板,他需要多大的工作电压,主板就提供多大的工作电压给它
VID信号一般就两个状态 1 或者 0
LZ新到,可以先在新手区潜水看看帖.有帮助的

网友:
:L 先去学习去!!!!

网友:
楼主注册的ID比我还要早,不知道楼主近2年都在从事啥工作.
VID至少在PII的时候开始已经有了,而且所有那时以后的主板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