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不加电的怪毛病。

楼主(2008-11-26):
一块杂牌主板。INTER芯片。I/0是W83627hf-aw。触发开关不能加电,引脚有五伏供电另一引脚通过一个102连接I/0第四脚。换过102和I/O故障依旧
5V引脚要是和RESET的引脚短接可以加电

网友:
废话 短接肯定能加电了,  你看看南桥是否有待机电压3.3  ,晶振是否起振  ,CMOS跳线是否跳反 电池是否有电等等 -----

不开机那里是怪毛病啊,你这没营养的帖子 谁会来回答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楼的看不懂就不要乱说,谁不知道查那些啊。这块板子就是点开机的两个跳线不加电。要是点开机跳线5v和rested跳线的引脚就可以加电还能正常显示。

网友:
开机测IO 68 72 脚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楼主说触发开关不能加电,直接短接开机针能加电正常显示,那就是机箱开关坏了,联想主机的开机触点开关就经常会坏,换个触点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