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G维修手记

楼主(2008-11-26):
昭阳E42G,GM965芯片组。这个机器从外观到配件抄袭了很多Thinkpad的设计理念,比如它的键盘和电池跟Thinkpad外观上非常象,应该就是同一家供应商。这是一家联想专卖店拿过来的一台机器,我看了一下配置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个机器肯定是在质保期内的,但是我也没问。拆开后才发现原来主板进水了。

待机电池为0.05A,看起来很正常的样子,实际上连VIN都没有。保隔电路由两个P管构成,电压没能过去第二个P管。G极为19V,应该是后级有问题,引起电路保护。但是后级没量到短路。

去掉第二个P管,直接短接,待机电流高达0.2A,max8734烫手。换掉8734再接Power Supply,待机电流一瞬间升到0.17A后跌到0.01A,同时电源的过流指示灯闪了一下,示波器测8734瞬间有3V和5V输出过,可能3V或者5V的负载有问题。这个机器是仁宝代工的,仁宝的机器有个特色,每路输出电压都设计了一个用于维修和调试用的PAD,这个PAD在维修电源故障的时候非常方便,可以用烙铁一路路断开,从而缩小故障范围。

分别断开3V和5V的PAD,在发现断开5V的PAD后,3V和5V终于稳定输出,待机电流稳定在0.05A的水平。说明5V负载有问题,这里因为3V和5V是联动的,所以当5V有问题的时候,3V也不能正常输出。

电源调到5V,焊线到板上,给5V负载单独供电,电流为0.2A,发现一个QFN封装的24PIN电源芯片烫手。这颗芯片表面没有厂家LOGO,只有813Ln几个字样。查了一下,比较有可能的有MAX813Ln、Micro813Ln、OZ813Ln,综合判断下来,觉得OZ813Ln最有可能,订了三片,订回来后发现跟板上的封装略有不同,但换上去可以正常工作。

原装芯片的封装形式

代换芯片的封装形式

这次开机电流升到了0.6A,但是停在0.6A没有动。简单量了一下PCIE的PLTRST,有电压。因为没有Core2的假负载,更细的检测进行不下去,没了思路外加头脑发热,把南北桥都换了一遍。没有GM965,还特地买了块料板。

结果还是老样子,准备装起来还掉的时候,发现板上居然还有个大电感没有电压。再换一片ISL6269(1.5V)后电流终于高高低低跳了,装内存、接屏、开机。终于出现了熟悉的Lenovo。

网友:
版主这样的高手,开机无显连大电感电压都不测的啊..

网友:
看你的帖总能收获一些东西,1.5V没有一般情况会连CPU电压都不会有的呀!别说PLTRST了,看来CPU电压正常=其他大电感电压正常还是不会绝对成立的!

网友:
我也没想明白。但确实量到了PLTRST。可能它这个芯片的PG没参与到开机流程里。
以前遇到过内存的0.9V下拉电压短路了,机器也能开机。但是老掉电。

网友:
老大能不能给我份E42G的图纸啊。找一段时间了

网友:
我哪有这么新的图纸啊

网友:
详解加图,真是好!都是这种文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