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块显卡什么问题。

楼主(2008-11-26):
一块华硕TNT2显卡,有时候能正常启动到桌面,但过不了多久就死机,有时候启动黑屏,并发出一长三短叫声,但能听见启动到桌面声音,金手指已经用橡皮擦过,没有问题,主板也没有问题。这块显卡其实没有修理的价值,只是我想学学修理技术,所以想请教各位师傅大概是什么问题。
桌面

网友:
AMI的BIOS 一长三短:内存错误。 最好是换一个内存 和显卡
[
]

网友:
内存绝对没有问题。我换了块显卡就一切正常了。而这块有问题显卡可以黑屏启动到桌面的。

网友:
拿个旧的来练手,这是好事!
1、测下GPU、显存的供电电压。
2、刷下显卡BIOS。
3、检测更换电解电容。
4、看有无类似的电路图,对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