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报警3声

楼主(2008-11-26):
开机报警3声 嘀 嘀 嘀
1. 不是内存的问提
2.用了下移动硬盘蓝屏了,就开不了
那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
测试usb阻值 正常。

网友:
帮帮忙呀 ,测试卡跑382F  想是显卡的问题 但是不应该呀 ,用移动硬盘不可能把显卡烧了。

网友:
不过这本显卡坏的好像不好。有可能用USB时刚好显卡也坏了

网友:
搞定了  本来想把南桥换了 ,但是300度取不下了,试了三次不行,本想装好给客户算了,谁知ok了 ,呵呵

网友:
哦,楼主运气好哦,下次我也会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加热南桥时整个主板都热了,显卡又接触到了

网友:
300度??还没坐下来??是不是没去胶啊??太高了温度!

网友:
楼主相当于加焊啦,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T21,也是这种毛病,据专家说是显卡的问题,也是报警,是一长二短,不知道从哪里查起啦,请高手说一下,正在修呢,大家给说一下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