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 IBM T41 故障求助

楼主(2008-11-26):
小弟是维修新手,现在手上有一台IBM  T41  ,故障表现为有时死机,且死机时画面完整定格不动,几分钟后自动关机。关机时间长(几个小时以上)的话,开机使用的时间也会长些(半小时至两三小时左右)。如果出现死机之后再频繁开关机的话,一般都会在20分钟内再次死机。不死机时,CPU电压在 0.95-1.45V之间跳动,死机时电压为0 。死机时,显卡芯片温度基本不变(似乎正常工作中)。
恳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指点迷津。

网友:
换个风扇试下,感觉是u的温度引起的

网友:
CPU温度一直很低,风扇也很少转,死机时也不热,倒是电池用得很快,4.4Ah充满了也只用40分钟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显卡的供电, 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     看下CPU供电  死机的时候是有的还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  那你换个 CPU  试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楼上的,死机时CPU 供电为零,图中两个电感也不热了。显卡也应该是正常的,有时刚开机的时候能用一至两个小时。

网友:
CPU供电不稳,检查一下他的供电电路

网友:
开机在BIOS自检时,CPU电压基本是 1.45V ,在windows 启动过程中则是 0.95V - 1.45V之间跳动。在windows中没太大动作时,CPU电压基本就是0.95V,开两个播放器同时播放电影,CPU占用70%-90%左右,也是如此。关机大半天的情况下,一般都能正常工作1-3小时左右。但如果一出现死机,那么就算断电半小时到一小时再开机也极易在20分钟内死机(有时就几分钟即死)。这该如何入手检查线路?

网友:
会不会是1845有问题呢 或查下那些供电IC旁边的电容

网友:
死机以后按着南桥看能启动吗?南桥一般也爱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