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显示器开机一边发红

楼主(2008-11-26):
一联想显示器开机一边发红,不连主机也是这样,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然后不一定啥时又这样了,请问是啥问题呢?

网友:
这是那年的显示器啊
  会不会是现象管老化了啊

网友:
老化不不至于吧

网友:
消磁你看一下

网友:
楼上的,怎么显示器指示灯不亮啊 。

网友:
看一看消磁电路中的热敏元件

网友:
我是在没联机的时候照的

网友:
消磁电路中的热敏元件是在消磁电阻附近吗?一般是什么有什么标记?

网友:
1.查消磁电路  2.机子是否摔过或受过强震造成显像管损害  3排除周围强磁场干扰 4查视放电路

网友:
去下  瓷    啊   应该是这个的

网友:
谢谢,我再试试吧

网友:
发表于 2008-12-1 23:13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消磁电
路中的热敏元件是在消磁电阻附近吗?一般是什么有什么标记?

消磁电阻就是热敏元件

网友:
查场块看看 估计跟消磁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