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6):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845ER,插上显卡能点亮,并且主板无故障,如果是把显卡拔下,就点不亮主板,测开机电路,晶体管两脚无穷大,请问题各位高手是不是南桥坏了。
不开机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有些主板(如SLOTEK的某些型号)不上显卡是不能上电的~
仔细找下AGP附近是否有个跳线,设计此跳线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显卡规格不同而可能导致的主板相关线路烧毁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