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8-11-26):
一快V星主板 能开机但点不亮,检查CPU供电场管控制端没有电压,换芯片(只有一个芯片)还是没电压换场管不行,检查G级和芯片相连的电阻换完后还是不行,然后发现AGP到北桥这电压底请问AGP几伏给北桥供电的有5V 3.3V 12V,电路图没跑出来,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不一定是PWM电路,桥供电不对也会导致此故障的!
你说的电压低是测的哪里?具体数值多少????

网友:
一般是1.5 1.8

网友:
V星的板子有防伪芯片的,你查查看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不一定是PWM电路,桥供电不对也会导致此故障的!
你说的电压低是测的哪里?具体数值多少????

侧的是AGP到北桥的电压 是0.7V   ,发现北桥到CPU没有电压

网友:
看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VID是否正常,PG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