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ovo lxb-hf769a不亮还嘀嘀嘀的想

楼主(2008-11-26):
显示器不升压,断了升压管就是行管坏的响声,但是行管是好的,愚昧了,不知道怎么办,??、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
]
显示器
Lenovo
求助

网友:
求助,那位兄弟能帮忙解决
lenovo lxb-hf769a不亮还嘀嘀嘀的想
显示器不升压,断了升压管就是行管坏的响声,但是行管是好的,愚昧了,不知道怎么办,??、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