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X 什么问题

楼主(2008-11-26):
上AMD sempron2500+的CPU 开机出现the system was not correctly shut down and now working in safe mode speed please press "DEL"to bios setup table to set correct cpu speed     进CMOS设置一下CPU的频率进系统后就没有问题,可是重启又出现这个   BIOS刷过

网友:
这板子应该是代工的吧?
你看看主板上还有CPU频率跳线,如果有的话就设置一下

网友:
http://www.elcfix.com/bbs/thread-12916-1-1.html
论坛已经有答案了 自己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看了贴子按贴子上说的把三极管去掉还是一样,我出现的不是机箱打开报错,是CPU频率设置不对吧,而且CMOS有时能进有时进不了,只看到左上解一点在闪,有时开机C1很久才过,有时C1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