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重启不过内存,显示07

楼主(2008-11-26):
一块华硕的K8N主板,客户说开机后按重启黑屏.要重新的拿开电池放电才能再开机。我试了一下,是同样的问题。重启后就挡07了,不过内存。再重启还是一样。要把电池拿了,才能开机显示。电池有3V,内存电压也正常。是BIOS的问题么?谁有这个板的BIOS,方便下载下。

网友:
查复位电路,跑线路,

网友:
自己去驱动之家找啊

网友:
但进入CMOS设置后,但如果你不选择保存,重启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华硕的网站上应该有吧.你可以试着换一个CPU试试,我以前修联想的机器和你的毛病一样,最后是换了CPU好了,那回可把我害惨了...

网友:
电路问题,没得说,跑线

网友:
可以换个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2009-01-17):
换个CPU试试,我以前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搞到最后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多着呢。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这边有一个时亮时不亮。要时你解决了给我说以下怎么搞的。你可以把CPU座子和北桥之间的6个三极管换了试一下。不过好像我的换了用了一段时间现在时亮时不亮了。我已经没得信心去修了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因为开机电压不足引起的
主版BIOS芯片坏了

网友(2009-06-16):
我手里也有这样故障的板子,至今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