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和-12V不正常 怎么办

楼主(2008-11-26):
家里的电脑电源是别人的 现在别人要回去了 我就找了个以前的奔三电源加了个双12V插座 现在用着感觉是正常的 就是-5V只有-0.27V  -12V只有-0.24V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会烧主板吗....   主板是AM2接口的

网友:
不注意就会造成短路的!!!!!!!1

网友:
我的也是,待机电压正常,接通后各电压偏低,开盖发现电感变黑而且有裂痕.

网友:
肯定有问题嘛   +5 +3.3   的误差规定在5%以内    -12在10%以内  才是正常   最好是不要上板子   报废了就亏大了   前两天我才烧了个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很少有问题    你看哈是不是取样电阻变质了   还有就是最好把后面几个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