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VM533

楼主(2008-11-26):
技嘉GA-8VM533主板故障插上插头键盘三灯闪一直闪还没有机按开机键。按开机有显示入不了系统卡死了,有时候一开机就死了,报警声音第一声还正常然后不断地报警声音很低。键盘也换了也没有好
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技嘉GA-8VM533主板内存问题,检查下内存

网友:
我检查了内存没有坏。

网友:
技加就爱出这个故障,一般都是U座开焊会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也可能是键盘口没能用了。把后面的小电容拆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