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10C电池锁死 怎么办?

楼主(2008-11-26):
我最近自己更换了N610C电池的 电芯 ,可是安装上以后还是不能使用。也不充电 。请高手指点 。最好有电池内
电路图
。
不充电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现在电池按测试键 可以显示,只是显示电量最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说可以刷芯片,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芯片。有一个8脚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型号是315 373E 希望有知道的老师知道一下。叩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