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A7500芯片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今天,看到一个旧电源,有一块大板和很多小板组成的。看起来很复杂。

电源的型号为:

辅助电源是由一块小板供电的。如图:

  1那里就是前级滤波大电容过来的45V,2 那里就是输出给主板的待机5V,就是紫线的5V啦,3那里测得是26V,理论上应该是给KA7500B供电的,但这里没有接线下去,而且这个26V什么也没接,好像没用似的。这个小板没有给KA7500B供电,那KA7500B是在大板上的,那KA7500B是由那里供电的呢?求高手指点一下。KA7500B的位置,如下图:

请高手指点一下,那个小板上的26V,不给KA7500B供电,那它是作什么用的呢?它可是什么也没接啊!

网友:
看样子这个电源的7500供电另有方法,你从12脚往前查吧。
既然什么都没接那就表明7500的供电根本不是这来的。就是个空脚。

网友:
那他搞过26V在那里不知有什么用的呢?不错,那就是一个空脚.

网友:
这很正常!采用了这种类型的开关变压器而已!在实物中 偶有改动正常!

网友:
楼主看看12脚的二极管,顺着查必有收获。

网友:
量12脚电压,依次向前推

网友(2009-03-02):
一个旧的电源换个新的外壳,但由于其他原因(旧atx或副电源坏掉或+5v电流不够等)加了一块上去解决问题的,没有思路可找,奉劝lz别用了,危险!

网友:
小板单独共待机的电源 老电源上也碰到过 !就是一块装不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