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硬盘 但不见盘符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26):
我挂两块硬盘,在设备管理器里有看到两块硬盘
但有块硬盘在我的电脑里却找不到盘符
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大家
[
]
电脑

网友:
硬盘后面的跳针没跳好!主盘和重盘要分清!MA主SL重不懂就自动CS

网友:
跳了啊,那个不见盘符的我是设置为从盘

网友:
两块硬盘分别接IDE1和IDE2试试

网友:
第一确定你加上的盘是好的。
第二确定BIOS里设置对了。
第三确定加上去的盘格式化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问题已经解决
不知道怎么搞的,硬盘自己设置了密码,在网上找到原始密码输入后现在已经解开
可以使用了

网友:
应在我的电脑管理项中的磁盘管理里添加磁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