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点不亮,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08-11-26):
联想LXB-L15点不亮,指示灯也不亮!朋友送我的,之前别人修不好!!打开看见内置电源部分以被修的很烂,有300v,开关电源厚膜块是TOP246Y,没有工作,启动电阻也不见了,还有其它几个电阻元件也被之前修的人没有复原,郁闷!!由于该显示器电源部分主供电为12V和5V,于是我就用电脑的开关电源来代替,接上后还是不行,开不了机,指示灯不亮,该机主板芯片为SAGE  s9050-100,网上查不到该芯片资料和驱动板的图纸

          在此请高手指点,该机如何检修?能否提供该显示器的各线路板的图纸!!

网友:
如果换个电源还不行,检查按键和驱动板,还不行就换个乐华的X82通用板吧

网友:
换个乐华2523B的板就可以了。

网友A:
谢谢回复,通用板,没有用过,不知道买了通用板,还要买LCD编程器吗?
液晶屏的排线是2组,40PIN的接口!!
乐华的X82通用板、乐华2523B、到哪里买呀,多少钱一块?麻烦帮我介绍一下罗!!
另外我是新手,为了以后维修其他的液晶显示器,我想还是买整套功能齐全,更通用的板(包括:驱动板、高压板、电源板)!!
麻烦你们帮我介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联系论坛淘宝客服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通用板,没有用过,不知道买了通用板,还要买LCD编程器吗?
液晶屏的排线是2组,40PIN的接口!!
乐华的X82通用板、乐华2523B、到哪里买呀,多少钱一块?麻烦帮我介绍一下罗!!
另外我是新手,为 ...

  你好,如果有什么需要直接和我QQ联系或者旺旺联系,我给清单你看下,需要什么再详细说明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乐华2523B,好像是不能用在此机上!!因为该机的屏上双40接口!

网友:
我也有台LXB-L15的机子
怎么和你的一点都不一样
联想这个型号有多少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