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爆了电容,重新换了电容,电脑就再也启动不了了

楼主(2008-11-26):
我有两块815的主板,都是暴了电容。
从新装了电容之后,CPU风扇都不会启动了。请问一下,这是主板哪里的问题啊?
cpu
电脑

网友:
讲详细点
检查有没换反
有无断线
是否和你之前的电容差不多大小

网友:
仔细观察再仔细观察,再再仔细观察下自己换电容的地方

网友:
电容有没有标示数值,检查更换上去的是否相同,再可量测周边电压是否正常,会不会其它问题造成

网友:
检查下换电容的时候焊点有没有短路!电容装反了也可能不通电

网友:
很可能是短路了,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容的两条腿

网友:
电容装反,焊点有短路

网友:
我认为你的主板上应该还有短路点或者是保险电阻断了

网友:
我也 与到过 是华擎的板

网友:
如果你换的是CPU 傍边供电管旁边的电容的话
建议你连供电管一起换老 要换就要换一套 有可能是供电管老化导致的供电不稳定
偏高或偏低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