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4X-M2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七彩虹NF4X-M2,南北合一的单桥,939针,PWM ISL6566 旁边还有IT8266R,IO 83627EHG
故障现象:
  1、不触发:经查排针,CMOS,32.768和25M晶振两脚电压均正常,IO67#有跳变,73#无跳变是0V,而查知73#待机时应该是高电平,换此脚相连的上拉电阻后解决触发问题。
  2、触发后,VCORE=0.4V,查内存1.8V,桥有1.5V,桥的1.2V没有,负责1.2V输出的场管D极3.3V,控制极为0.2V明显不对,跑线路到AS324M的第七脚,AS324 12V供电正常,其第七脚输出只有0。2V,查AS324决定第七脚电压的第五脚电压为0V,沿线跑如下图

C处电压为0V(正常应该有至少0.7V的电压),跑线路到软驱插头下面,不好跑了,就没跑,现在拿掉Q2后,第五脚和第七脚电压均正常,桥的供电1.2V电压也产生,但是触发后VCORE=0.64V,上CPU后为0V,现在疑惑的是继续跑线修出C点电压还是修CPU无主供电问题。

网友:
南北桥芯片虚焊了,不焊好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在修不触发时,就已加焊过桥。

网友:
继续跑C。有可能进桥。
桥不正常。导致很多电压的EN信号都没出来哦 。

网友:
VID正常否?
37脚ENLL.36脚FS的电压是多少

至于C点可以先不管它,把上述两个问题检查了再说

我修过一些754的板,经常把一些类似Q2的管子直接拿掉,还没有发现有影响的
有些是接在PWM IC的ENLL脚的
如果是保护性的措施,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是时序方面的措施,就有可能有影响

建议LZ先简单检查一下VID,ENLL等信号

网友:
1、查VID:VID0-4中VID4对地值与与其它相差二十多,其它各脚基本一样,相差仅几个。拿掉8266R也还是这样,ISL换过新的上去也还是这样,我从七彩虹NF4(754针,主板上基本元件都基本相同)量一下VID4也是与其它脚相差二十。而后我上了CPU后,VID1、VID4都是高电平,不过没换ISL6566前是3.3V,换过以后是2.3V,不知VID信号算正常吗?
2、ENLL FS都为0V,ENLL直通NF4,并接一个103上拉电阻,电阻一端是5V(记不清了,也可能是3.3V),我换过103电阻ENLL还是0V,我把103换成18X,有2.9V电压,但还无主供电,因此判断虚焊或桥坏。
3、我跑了与此板非常类似的七彩虹主板(1.2V产生电路中元件一模一样)线路,贴中的C处直接通到NF4,依我估计这一脚应该是NF4中HTT1.2_EN信号脚吧!此脚电压量是0.7V。因此我想是NF4坏或虚焊。
4、还有一开始不触发,IO的73脚SLP-S3#的电压故障时是低电平,我把它的上拉电阻153换了没用,但换了18X后才有电压,才能触发。由此我也想NF4虚焊或坏了。
以上分析请版主指点。
还有此桥是无铅的吗?我用852D从底下400度加热几分钟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无铅的
注意
此板桥如果在板子的中间
在加焊的过程中,稍不注意.板子就会变形

网友:
要是有单桥子的NF4的出来怪问题了,不要多想,就是桥出事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