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掉电

楼主(2008-11-26):
上CPU电流上到0。3-0。4A就掉电,不上CPU电流上到0。1A,过半分钟掉电;断电前测得各处供电均正常;加焊过南桥~求思路,回报结果,THANKS~

网友:
1、其实你上不上CPU,效果都一样吧。都是掉电。你要看具体是哪个信号电压掉,先找cpu的VCORE电压是否会出现一次上升难后下降咯。
2,不要加任何负载,看看现象是否依旧。
3,现象要过半分钟才掉,估计是某个MOS管参与上电时序里,发生自己功率,或者转换条件不满足,而掉电,引起整个上电全部歇菜。
4,上DEBUG卡,看LED管显示到哪段,然后再掉下来。

网友:
接CPU时CPU VCORE是否已经有,如果没有估计是CPU电源管理部分出了问题
如果CPU电压有可能是温控出了问题,可以上CPU假负载试试!

网友:
换过SB后OK.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