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65主板故障

楼主(2008-11-26):
收到板子时南桥通电后烫手,AGP供电管无电压,修复AGP后,电压正常,南桥不烫手,检测卡FF,内存上拉电压1.3v是否不正常,如何修复?
我最讨厌检查BIOS和CPU座了
回复你们:
好吧,我刷BIOS,压压CPU座看看

网友:
内存上啦电压正常啊。检测别的地方啊,BIOS,CPU坐

网友:
不想检查你就只有不修了 撒

网友:
修东西怎么能怕麻烦嘛 先写个BIOS;来看嘛

网友:
检查下BIOS,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