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显示器

楼主(2008-11-26):
我有台显示器,什么牌子不知道!

通电后都正常,但是就是不显示,没有光栅!

网友:
要查的东西可多呢,先说一下你怎么检查的,说说你测量的电压先,要我的话,先确定次极的几组输出电压都正常,再查视放板,灯丝电压,三枪电压,G1,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