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不认硬盘和光驱

楼主(2008-11-26):
nw8000本本不认硬盘。光驱。。原故障是南桥短路。现在换了可以开机。了。可以显示了。但是不认硬盘。光驱。。
各位高手是不是南桥还没有做好啊?做一个南桥麻烦死了。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恩 你量下他们的接口有无问题 实在不行 干BGA去

网友:
搞过全新桥试一下,那样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