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液晶怎样写程序

楼主(2008-11-26):
联想的LXM-L15CH液晶用什么软件和编程器写程序啊,开机花屏,用通用板试屏是正常的,我想应该是驱动板程序问题,不知道怎么写,谁能教一下

找到一个MST-ISP通用烧录软件可以在线写程序!不太会用!

网友:
那要用专用的编程器写的,你那显示器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也可能是屏芯片坏了。

网友:
液晶写程序,基本上不区分显示器的品牌型号,但肯定要区分MCU的芯片类别与型号~~~~~~~~~

网友:
也可以换MCU ,写好程序的也只要20左右。不过花屏好像和程序没关系。

网友:
谁有这个显示器的程序啊?

网友:
上面是否有一个24C16对吗??用的是飞利普板子,我有上面的程序,QQ:502165720.呵呵

网友:
楼主的软件打不开,损失了积分

网友:
先不要急着写程序,试下把屏线接口(主要是屏接口那边)处理干净,然后再试下?有时用橡皮擦一下屏线接口再插回去i就OK了。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
如是飞利浦的杰作的话清空24C16的内容即可.最好刷个24C16的内容.有些机型清空不显示

网友:
初学者,多多指叫,谢谢

网友:
这个软件好像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