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收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8-11-26):
这是个摇控车的接收电路,虽然和主板问题无关,但是对理解电路基础有帮助,希望大家帮下忙。
如图应该是共基极电路,但是取出信号的地方是与电原相连的(L2下边的结点,个人理解),岂不是无信号?而且三极管是PNP的,集电极应该是负电的,但图示是正电的,这有问题吗?取出的信号又是哪里的电压?

网友:
从电源稳压管看可能管子画错.

C2是反馈电容,L2,C3,C4构成震荡回路.
这个电路可能要有信号才能有振荡,必须做线路才能分析具体条件.或者用SPICE仿真也可以.

网友:
奇怪了
如果把直流等效图一画
就是一活脱脱的共射极放大器(同意张老的观点,Q1的方向应该画反了哦)

但是104P那端接的照理说应该上输入信号才对,
4P的另一端应该是输出信号才对 呀
也就是说,整个电路好象是发射机,而不是接受机

如果照发射机来解释,就好讲了-----------

VCC通过180K电阻 和R2电阻为Q1提供Ub;通过L2提供Uc.
L1,C1的作用是:为提高选通的特定频率信号的放大倍数(使选通信号在820欧电阻上没有交流压降,降低E极的交流电位)
820欧电阻为Q1的发射极直流偏直置电阻

输入信号由104P,  3.3K电阻偶合至Q1 基极.C4为高频旁路电容

3.3K欧电阻,L2,C3组成的谐振网络为Q1的集电极负载

个人意见,有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
孤帆远影说得没有错,直流供电是共射的,但交流是共基极的(通过4 .7uF高频接地)。
赞同 孤帆远影对此电路可能为发身机的猜想,很可能就是发射机。
直流供电上面已经说到,略过。

反馈电路的L1提供高频阻抗的避免C2过来的反馈信号被短路。
谐振回路还是由L2,,C4构成的,由C2,L1构成反馈路径,和Q1一起构成高频振荡电路。
L2 7T电感和18P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显然工作在短波范围,C4 20000pF对于这样的频率可以看作接地,但对低频的调制信号影响不大。调制信号从下面的104P位置输入,与电源之间有3.3K欧姆负载电阻隔离。调制波从天线输出。该电路可以判为集电极调制。

综上所述,电路应该是单管振荡调制电路。

网友:
但PDF上说这确是个接收电路

PDF[local]2[/local]
还有如果是调制那载波何来?

网友:
还有如果是调制那载波何来?
由Q1构成的振荡电路产生并并经天线发射.

这个完整的电路看,作为接收机的可能存在,因为电路要用这个接收信号控制马达. 那就是Q1必须处在特殊的状态,由天线信号来控制他是否震荡,或者就是以前的超再生接收机的一种电路,利用正反馈提高接收灵敏度(继续加强反馈就成为震荡发射电路,作为那种电路使用要看具体的布局和元件参数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所以要分析电路具体的作用不能用一部分电路来看, 有些电路必须有完整的电路才能看出设计的想法,因为一个电路工作条件不同,产生的结果和作用也是不同的.

网友:
你这个电路是高频选频部分.接收主要是下面的RX 芯片处理的.

网友:
还有你的图说Q1是9018.这个管子应该是个高频NPN的管子.哪你一定是画错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