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旗C.P35 X7 Ver2.0 受外伤

楼主(2008-11-26):
本人 手上有块 七彩虹战旗C.P35 X7 Ver2.0  在一次长途托运的时候被撞到了  鼠标 键盘接口旁边的串口 接口被撞掉了    装机后点不亮
主板自带 检测卡 住跳到C1 就不动了 这样的问题如何维修    点主板用的是 CPU: Q6600 , 内存:  DDR2-2GX2 金邦白金双条套装 , 显卡:蓝宝3870毒药 ,
电源:航嘉多核 F1   并且 确认 CPU  内存  显卡  没问题

网友:
不是还在嘛?兄台,你是来秀你的板子

网友:
C1是内存条或是内存插槽或是内存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三楼说得对 C1是说明 内存条或是内存插槽或是内存供电部分有问题  内存条我可以确认是没问题  但是这块七彩虹 P35 x7的主板有四个内存插槽不会四个插槽都是坏的  还有就是下图 我所画的两个红圈里都是 内存供电用的么  还有就是 这块P35 主板内存供电部分的各个测试电压参数
下付本主板的资料 请各位 大哥给帮忙
  Intel P35+ICH9R ,Realtek ALC883音效芯片7.1声道 , Marvell 88E8056和Realtek 8110SC双千兆网卡 , 支持双通道DDR2 800/667/533

网友:
是不是把IO芯片搞坏了。
你先排除 串口和其周围的线路是否有断/短路的地方。

网友:
论坛搜索到的:

DDR2内存测试关键点

1.供电:
Vdd SPD +3.3V  238pin
1.8DUAL:+1.8V  51     53      56    59      62    64    67    69      72     75    78
                       170    172   175   178   181   184  187   189    191   194   197

2.时钟:   137    138   185   186   220   221

3.系统管理总线:SMB  DATA  119pin    SMBclk   120pin

4.地址总线:共16根,仅用14根 57  58  60  61  63  70  (173.174 )
                                         176.177.179.180.182.183.188.190

网友:
我也认为是COM口撞掉引起电路有短路直接导致IO工作不稳定过不了内存。把COM芯片吹了看看吧。。仔细看看COM口附近的贴片电容电阻什么的有没有被撞得连一起了的。。

网友:
这些板子多是多层板,撞掉了后板子里层是否层间短路、断路,焊接时是否层间捍连,这都是点不良的因素。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短路造成io不稳定要不就io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