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rda3+ 主板,救护车报警

楼主(2008-11-27):
ep-8rda3+ 主板,救护车报警 一高一低的叫
原来提示BIOS坏,
刷新BIOS后,无提示,但有救护车报警声,一高一低,一直叫
什么问题??

网友:
风扇或者CPU温度检测过高都会有这样的叫声
另外有些主板BIOS损坏也会有救护车的叫声

网友:
同意二樓的看法,另外CPU外頻不對也會這樣叫,試把CMOS清除成出廠值

网友:
内存有问题是也会有这样的叫声

网友:
重写BIOS 搞定了

网友(2009-06-06):
看来,刷bios也要多下载几个,多刷几次,不一定每次就一次就刷好。

网友:
之前有片810板子就这么一直叫,运行系统都没任何问题。后来直接把板载的蜂鸣器干掉了

网友:
顶一下7楼的做法,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