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主板,诊断卡跑2A,点不亮,显卡内存都换了不 ...
华硕P4P800-X主板,诊断卡跑2A,点不亮,显卡内存都换了不幸

楼主(2008-11-27):
华硕P4P800-X主板,诊断卡跑2A,点不亮,显卡内存都换了不幸
华硕

网友:
是不是内存曹氧化了

网友:
2a应该是检测到显卡了,华硕P4P800,不插显卡也会继续自检,所以应该不是AGP槽的问题
写个BIOS试试吧,这个型号的板,也有出现BIOS坏的情况

网友:
2A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也在学买

网友:
前面都跑过些什么码,说个过程。

网友:
主要看是怎么跑到2A的,c1c3c5c6a7a8d1d3d4到2A肯定是内存,272a到2A肯定是显卡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一上来就是2A那就是不过U啦!
[
]

网友:
再换换不同的CPU、内存、显卡试试!

网友:
查显卡供电,换pci显卡,点亮再修

网友:
我自已用的就是这个板,也出现了这种问题。我把AGP槽附过的电容全部换掉之后就OK了!虽然看起来电容没有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跟你的一模一样,也是华硕P4P800-X,挡2A不显,用PCI的可以显,没问题。但一接上AGP的不挡2A,AGP槽换了,BIOS也用好的代换了,内存什么的都换过,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