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报错

楼主(2008-11-27):
一块昂达,一块华硕主板开机时提示CPU FAN ERROR风扇报错,按F1可进系统,使用正常,就是每次开机报错,高手近来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风扇有没有插错地方,如果没有进BIOS把风扇关了

网友:
可以进BIOS ,在BIOS里关吗?怎样关?

网友:
进BIOS找到一项Wait for"F1"If Error。。应该在BOOT项里面找到。。把它关掉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设成没有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