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走FF的几种不同表现

楼主(2008-11-27):
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机器的硬启动已经完成,但是CPU没有能正常读到BIOS。这时诊断卡走FF,电流会停在一个水平,这里我们假设比如是0.6A。不过有些机器的电流表现却并非如此。

一、电流缓慢往上升,升到一定水平后掉电。但如果一直往上升直到比如3A、4A这样恐怖的数字,这种情况下CPU供电应该是有问题的,尽管量CPU供电有输出。

二、电流升到0.6A掉电一次,再自动重启,重启后升到0.6A不再掉电。

三、电流升到0.6A掉电重启三次,第三次升到0.6A后不再掉电。我印象中EF6这个机种就是这样的情况。

遇到以上情况应该要注意,这时候可能机器已经完成了硬启动,应该集中精力主攻FF。不要再往电源和复位方面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