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 845DE主板通病”FF“维修一例

楼主(2008-11-27):
TM 845DE主板”FF“维修一例
今天收到两块一模一样的顶星845DE主板,一块为好板, 一块为坏板,上电测式坏板,数码卡显FF,有复位,对比好板测
各供电电压,均无异常,压北,南,CPU座也无收获。于是换IO,W83627F,未果,然后把BIOS吹下来,重新刷个BIOS,焊回还是无果,都折腾好半天了,在郁闷的时候,看了一下好板,发现好板的BIOS也被换过,换成W49L002的,原来的BIOS记不清了,我想难道这块也是BIOS蕊片坏,反正现在没招,于是从费板也取了个W49L002BIOS,重刷个程序焊上去,开机居然还真点亮了。
结论:同一块板,坏的都是BIOS蕊片,我想是不是这型号主板的一个通病呢,以后兄弟们修到不仿也适适。

网友:
以前还真遇到过这种事,看你这点,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块板客户急要就拿走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不过是INTEL原装的!~!都是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