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2.5v

楼主(2008-11-27):
如题,754的板,能触发,无显
上假负载,诊断卡上bios和run灯不亮。
PCI上复位正常(A14上有3.3V)
IDE上复位按书上说应该有5V,但实测只有3.3V。
PG2.5V,VDDA2.5v,CPU复位按假负载应该是1.2-1.5,但实测有2.5V
不知该查哪了。

网友:
2.5V在部分主板上是正常的,不要查这个了,找别的吧.

网友:
上一个754的带灯测试仪看看是不是座子问题,然后再说。

网友:
查一下BIOS是否正常

网友:
为什么不上真u?>?>

网友:
754的CPURESET本来就是2。5啊,如果电压正常就上cpu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