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2900 定影不牢~

楼主(2008-11-27):
小弟初修打印机 这台机器定影不牢 昨天换了个陶瓷片 不管用 拆后面的温控电阻的时候 不小心弄坏了 今天买了一个装上 直接不预热了 不知道哪的问题 那个温度控制器 还需要特定的型号吗?
佳能

网友:
当初是定影不牢还是根本就不加热...........要是你换一个新是还不行就查定影供电..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 怎么区分热敏电阻 和 热敏开关 这两个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找到热敏电阻了 坏掉了 阻值是0 让我串了个300K的电阻 可以预热了 还差点冒烟 我想知道 串个显示器上的热敏电阻在陶瓷片下 然后引出两根线 接主板上 这个办法可行吗?

网友:
串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管用么?

网友:
显示器上的温度能 准吗 别把定影烤糊了 哦

网友:
开关总归是开关如果开的话它的阻值应该是0,而关的时候阻值为1。很好判断的而,你说的定影不牢应该是不是定影膜老化引起的。

网友:
打印机定影单元上的任何东西不能随便替换的,不然会出现一些你自己都高不清楚的问题,根据你说的情况最好更换整个定影单元。

网友:
最好找专用的,不然会起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