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液晶710n总是黑屏,提示非最佳模式。

楼主(2008-11-27):
请问有不换通用板的维修方法吗,要是换通用板要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通用版,多谢了!
[
]
黑屏
三星

网友:
可能MCU 坏了,可以用鼎科gm2621通用板。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换MCU好的.基本上都是NT68F63L的问题,换一个就行~~~~~~~~~~~~~

网友:
换MCU好,都是NT68F63L的问题,三星的通病。

网友:
NT68F63L要多少钱啊?

网友:
换MCU价格也不贵很容易买到

网友:
奂MCU程序块就行
更换MCU程序块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换了以后还要往里面写程序吗

网友:
对、、、、
一般都是MCU的问题,重烧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