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848P-A 不过内存,诊断卡显示C1

楼主(2008-11-27):
南桥爆烫,可否判定南桥损坏?
-------------------------------------------------
南桥烧毁。。。。
放弃 决定拆件用了
[
]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AGP供电1.5V有没有。。1117是不是正常的,,这板有没有网卡。。有就拆掉先。。。更换IO

网友:
看板子的电路系统构造、在不通电的状况下南桥发烫先排除网卡芯片是否发烫烧坏、排除网卡故障还是发烫南桥挂了为多数。通电南桥发烫数码卡复位灯不亮自动复多数是AGP供电管低于1.5V造成。可打USB阻值南桥傍边的陶瓷电容是否短路以进一步的判断。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AGP供电1.5V有 1117电压1V多,有网卡。。正在修 随时报道

网友:
此板为插电 还没触发 南桥就烫手

网友:
网卡吹下来了
没触发就烫手了
哪肯定南桥坏可

网友:
现在那好了没有。。。。。。。。。。

网友:
拆了网卡 换了1117 还是插电就烫手 无望 考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