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二极管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08-11-27):
有一电源里的二极管阻值是一百多点,是用在次级整流的双二极管,这个阻值正常吗?电源的反应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型号是;stps30    l40cw

网友:
关键是反向多少

网友:
反向无穷大

网友:
完全正确,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很小。
再找吧,这种现象一般情况还是有短路

网友:
我拆了几个量了,都是一样的。谢谢。我再查一下。换了ka7500和lm339还是不行。看来只有跑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