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屏偏红色

楼主(2008-11-27):
联想19寸液晶屏偏红色
怎么解决?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更换全部灯管

网友:
一般是灯管坏了,或老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我拆来看了,四个灯管都亮,且亮度足,很难区分是哪根老化哦,要全部换完吗?还有,在淘宝上搜了一下~~价格从2-20多不等,我该用哪种呢?

网友B:
晕哦~~~问过一位师傅,说是绿枪不工作,不关灯管的事!怎么查是不是绿枪工不工作啊?到底是灯管问题还是电路问题?高手指点一下啊~~~求救中~~~~~~~~~~~~

网友:
查驱动版和屏线,再查屏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七喜的SKL1701A,底色不是黑的,而是暗红色的,进桌面红绿蓝都有,但是色彩很粗糙,设置32位色和256色的效果居然一样,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呢?感觉不会是灯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哦~~~问过一位师傅,说是绿枪不工作,不关灯管的事!怎么查是不是绿枪工不工作啊?到底是灯管问题还是电路问题?高手指点一下啊~~~求救中~~~~~~~~~~~~

LCD的绿枪在哪呢?找到的话告诉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的绿枪在哪呢?找到的话告诉我一下

是绿基色了~~人家这样说我就这样写了~~意思大概了,这不是RCT~~

网友:
很好判断

如果是灯管的问题一会就黑屏了或使用一段时间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
我经常换这种屏的灯管,这种屏的灯管质量就是不太好,好像是晶冠代工的,方正,清华同方,也常用这种屏。呵呵

网友:
是的啊,我有一台清华同方的就是这个问题。红屏,屏亮一会就灭

网友:
晕,液晶显示器,怎么还有抢体的说法那,只听说过CRT有。灯光老化哼好判断,把灯光都取出来,然后点亮,看看那只有发红色或粉色的,那就代表老化了,用眼睛很好判断的,更换最好是全部更换,这样避免亮度一样、使用寿命一样。要不过不了多久造成二次返修的麻烦。如果在黑背景下,图像显示均匀的细纹满屏红色细亮线的话,那就是MCU的程序不对,或是屏线有问题,从刷MCU或跟换排线即可。

网友D:
13楼的,一般是灯管有问题,清华同方的灯管寿命和联想的都是一样用1年多点就完蛋了。更换玩灯管还是亮一下就灭的话是高压保护,处理一下高压板上的主芯片就OK了,具体方法是把保护脚处理一下,详细方法因用的芯片不一样处理方法也不一样。没发一一说明。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啊~~~~刚全换上了新的~~还是一样!!!怎么回事啊???大师们,帮帮忙啊!!
接三基色输入的三极管,电阻,电容都测过了,都正常!难不成是芯片问题??
是用:A5MC260999F的,只有一个芯片!

网友:
你把显示器的具体型号报上来,因为不同的机器  一般都有一些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楼的,一般是灯管有问题,清华同方的灯管寿命和联想的都是一样用1年多点就完蛋了。更换玩灯管还是亮一下就灭的话是高压保护,处理一下高压板上的主芯片就OK了,具体方法是把保护脚处理一下,详细方法因用 ...

我这里有一板,故障就是亮5秒就黑,用的是TL494C,请问怎么处理?是把其3脚直接对地短路吗?这样处理后能长期用下去吗?

网友:
如果不是灯管的问题,那你进工厂模式调一下,看行不行,联想不同的机器  是不同的生产厂家生产的,工厂模式也不一样

网友:
大家上传求助时把显示器品牌和型号报全一些,还有故障现象,这样有助于大家提供帮助和分析。

网友:
是联想的.型号是:  L193 WIDE
请问怎么进维修模式啊?

网友:
前幾天遇一台別的牌子無影像時整屏鮮紅色 有影像時紅色暈特重有噪點 是屏線接觸不良 清乾淨就好 大家參考

网友:
不错,是灯管的问题,你可以另接一灯管试下就知道,正常的灯管一通电就会显白色,而老化的灯管一通电就会显红色,然后就慢慢显白色,连续几次你就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怎么进工厂模式啊??按菜单键再接电源进不去!!

回24楼,灯管我换新了还是一样啊!!可排除不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先量下三基色的对地阻值 没问题的话 再 量下电压 再不行就把信号线换了 绝对OK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否色温没选择对啊!

网友:
LZ你可以再菜单里面看看有没有调好``
        我上次一个显示器搞死我了。我以为是灯管。反正能想的问题都试过就是不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再菜单里可以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楼上的~~~色温调过,也恢复过初始状态,效果不明显,学是偏粉红色,VGA信号线换过,屏线也量过没有断路!三基色输入查过,对地电阻在75.1欧左右,请问正常是在什么范围内?楼上有说进工厂模式调试,可怎么进工厂模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H:

已解决!!!进工厂模式加G~~原来降到"0"了!

网友:
灯管坏了,最好都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明显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吧

网友(2009-01-04):
对准 驱动板的型号,换过一块好的。没多少钱 几十块吧。 如果你要修驱动板的话  要查 三级管 那个脚有没有给 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是灯管老化,最好是更换全部灯管

网友(2009-03-18):
不上屏线试灯管,红的话灯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