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30 cpu无供电 显卡烫

楼主(2008-11-27):
手上一台T30 本来南桥短路 换南桥OK 装机测试后发现点不亮 拆开后CPU不工作 加电上只能到0.48,显卡热 换了3203CPU还是不工作 显卡好的 求助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背面有三个大电感,最上面一个左边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啊,我想知道那个电容是接什么电压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 对其电路了解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成功了 谢谢您 不然我死也想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 好多东西不懂 以后请多指教 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中。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后好了一段时间,大概一月后又复发了,也是学习网上的经验才真正找到原因。

网友:
高手呀  我看了一下楼上所说的 对照电路图看了一下明白了很多  我昨天修了一个机器没有搞定 明天去看一下  因该就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多谢!

网友:
这种问题是T30的通病

网友:
晕,那个电容不叫升压电容吧????

网友:
是拿个电容,我把图片发出来了麻烦把位置标一下吧,方便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2009-01-10):
我这有个T30电流上到0.51,三个大电感的电压1.8V  2.5V 1.5V  都出来了 ,旁边还有个小电感1.2V都出来了 ,就是CPU没有电压,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说故障一样换了电容就好了,指的也是在换了南桥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