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显卡固态电容代换原则

楼主(2008-11-27):
一块从香港拿过来的MAGIC PRO 7600显卡,上面有五个固态电容1500uf/6.3v爆裂开了,
一时找不到相同的固态电容,请问用什么样的电解电容可以代换.

问题已解决。

经查证,固态电容不会产生爆浆问题。有爆浆问题的都是电解电容。

有些电解电容一般像固态电容。但实际是电解电容。

1500uf/6.3 的一般都是电解电容。固态电容容量一般没这么大。

网友:
爆开的电容应该都是电解电容。只是看着像固态电容。

网友:
我经常换的呀,原则是容量一定要比原来的大,如果是固态电容,用电解电容换的话,电解电容的容量是固态电容的1.5倍以上比较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试过,我试过,感觉还行。。。。

网友:
是电解电容,  一般显卡上的 多是6.3V 1000到1500uf的多一点
你要是想找替换的话, 就用uf一样,电压不低于6.3的就可以
我是除学,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指出,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

电容上面标有FZ67  上面还有一个K字

我先用电解电容代用一下。

如果行的话我再发上来。谢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经查证,固态电容不会产生爆浆问题。有爆浆问题的都是电解电容。

有些电解电容一般像固态电容。但实际是电解电容。

1500uf/6.3 的一般都是电解电容。固态电容容量一般没这么大。

网友:
我到是没注意这个问提!换个大点的就行了!只要能放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