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康柏M2000电源短跑

楼主(2008-11-27):
一康柏M2000.不开机。上可调电源大短跑。客户对机器很珍重。动作大点都说你。一生气报价三百元。客户同意,小心拆机《客户不走看着你修》。电源口接个二极管过个保险再过个场管。场管后面量直接短跑。上可调电源。用手摸不到发热的元件。仔细看板。这机子每个高端管前都接个电感。好修。先断开最近的CPU那块的供电电感。量的还短跑。接上。断开系统供电的五伏,一量还短,接上,再拆三伏的。一量不短了。从断开处用可调电源二伏电压一烧。摸到原来是一小无极性贴片电容短了。拆下。从料板上找个焊上。不接屏,祼板用示波器测开机,正常。钱来的不能太轻松。拿板上下测测。用刷子到处刷刷。反正就是磨磨功夫给客户看。装好机器开机正常,客户挺高兴。爽快掏钱。

网友:
楼主好样的,有经验。

网友:
不错,修板不光靠技术,还要有沟通技巧

网友:
客户就是这样的,没修好前什么都答应你。看你轻松修好了又觉得肉痛后悔给高了。

网友:
最好再换一个电源芯片给他看看,他就更满意了

网友:
他看你只换个零件就好了

网友:
客户在旁边看着维修太别扭啦    真烦人的

网友:
是啊顾客在旁边看着修真的感觉很不爽

网友:
最不喜欢客户看着修了,而且能看着你修的基本都是那种不会很乐意出钱或出多钱修的

网友:
这个客户还算好呢,有的客户说就换那个小东西,才多少钱啊!

网友:
客户看着的话就忽悠他换桥!说今天肯定拿不了拉,换南桥拉!钱也好收,也不会被盯啊!

网友:
楼主的本事真好啊,不过有的客户还真是不好挣钱啊

网友:
没办法这种客户二话不说修,先把主板搞到别人查不出来的故障,在问他修,狂开价,不修拿走,下次在回来,加价